老师解答关于NAZA V2链接好赢40AUBEC电调 ...
老师解答关于NAZA V2链接好赢40AUBEC电调需要跳线吗?

楼主(2014-12-08):
NAZA V2链接好赢40AUBEC电调需要跳线吗?连好之后是不是还要每个电调的油门校准?

网友A:
油门校正那是必须的,也是最基本的!

楼主:
他们有说需要跳线什么的 怎么回事?

楼主:
如果是大疆电调就不用!用好赢有说需要跳线。。。。

网友B:
电调有2种,1种是有带bec的,就是中间那条线有5v的电压输出,另1种opto是没有5v输出的,手册上都有

网友C:
你可以先不跳线校准油门,连接到飞控上的时候请把当中的红色线拔出,40A电调如果不是乐天的话是3根线的,中间红色的是5V输出,飞控不需要那根线

网友D:
5V输出是开关电源的,必须要挑

楼主:
谢了老师们!泡泡老师
就是说我的是4轴1234的电调当中的红线都要减掉?那样的话插在飞控上能校准吗?还是先不插飞控校准完在剪掉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