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接收防水

楼主(2014-12-08):
如图,如何给你这个FS-T6 的接收做防水处理?

我这板控,打算遥控船,范围一般不要超过多少米不会失控?

网友A:
整个套加厚透明热缩膜,两头灌704硅橡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套加厚透明热缩膜,两头灌704硅橡胶。

好办法!

网友:
广告你完了

网友:
缝隙封上704防水胶即可

网友:
用气球或安全套,套住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套加厚透明热缩膜,两头灌704硅橡胶。

好办法, 多谢!

楼主:
先声明,这个TAOBAO 的借用图片,我没有相机!

楼主:
先声明,这个TAOBAO 的借用图片,我没有相机

那这个电调怎么防水呢。

网友B:
塑料盒拆开,所有地方用704全部覆盖,针脚部分留下,然后塑料盒装回去。
我所有的接收机都是这么防水的,曾经有一艘快艇所有设备全泡水里半小时只露了船头一点尖尖在水面,后来拿上来水倒干换个电池继续跑
现在还有架一架水机三天两头全泡水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B:
塑料盒拆开,所有地方用704全部覆盖,针脚部分留下,然后塑料盒装回去。
我所有的接收机都是这么防水的, ...

请问,整个电路板都涂满,插口针脚需要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