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mwc不会连gps求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2014-12-08):
买的mwc不会连gps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卖家肯定知道,他不知道,退货

网友:
GPS接口可以在UART 1/2/3之间自定义,默认好像是2~
看代码就知道了
然后设置好需要的GPS波特率、刷新率,接上就好
MWC代码也要调整好对应的波特率

如果是海盗,GPS参数保留默认值,海盗可以对它自动设置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mwc mega的默认gps接口是接在uart 2上,另外如果你的gps是ublox的,接上之前先得给gps导入参数。详细请搜老帖。

网友(2015-03-12):
大哥!  你用mwc   飞过固定翼么?   能失控返航么?  飞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