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啊 你可让我省省心吧

楼主(2014-12-09):
昨天晚上安装了半夜 终于安装完成  试飞的时候  解锁后怠速高 然后转速突然高一下 吓死人 给油门后 举过头顶 手动模式向右使劲  姿态模式 中油门 向后仰 求各位大师帮忙找找问题 各种行程已经校准了 除了罗盘没校准 上图

网友A:
新手吧?通道搞错都不知道,还怪人家MINIX,呵呵

网友:
艾玛呀,还好我没买,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楼主在慢慢调试下

网友B:
LZ音响发烧友。

网友:
楼主在慢慢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通道搞错都不知道,还怪人家MINIX,呵呵

别逗我行吗 说话负责啊 通道搞错了? 那请教下 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音响发烧友。

哈哈 喇叭q5拆车的 自己用纸壳箱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通道搞错都不知道,还怪人家MINIX,呵呵

也没准通道错了啊
谢谢你啊 那到底哪个通道错了呢 我头一次玩多轴

网友:
上黑匣子数据,估计是飞控的气压计受到扰流影响了

网友:
minix飞控不需要安装在机架重心上?

网友:
淡定淡定

网友:
建议飞控安置在飞机重心处

网友:
那就校准下罗盘嘛,哈哈

网友:
能把屋子收拾下么?底板跟厕所有啥区别?

网友:
磁罗盘没校准就飞,飞控怎么知道自己方向

网友C:
如果你是右手油门,手动模式向右那绝对是碰着副翼了,除了零度的手动带自稳,DJI和XA的都没有,别举过头顶,因为你不能保证举的完全水平吧,飞控要有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右手油门,手动模式向右那绝对是碰着副翼了,除了零度的手动带自稳,DJI和XA的都没有,别举过头顶 ...

谢谢了

网友:
地板确实有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