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切割木板的激光需要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4-12-09):
请教能切割木板的激光需要多大功率的,
比如能切电机座,这种。
谢谢~~

网友:
60~80瓦

网友:
有能切鋁板的激光?1~2MM厚就行

网友:
30-40w的就可以切木板

网友:
估计  100瓦 吧 。。。

网友:
不同切割机不一样,可以画个指甲盖大小的正方形试切几次,找到最合适的功率、速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你头像是啥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图太小

网友:
还要看波长,红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是啥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图太小

哈,这是斯特林发动机,Stirling,是一种以空气为热媒的外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是啥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图太小

斯特林发动机

网友(2015-01-24):
学习态度来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