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楼主(2014-12-09):
问下老师们450用的kstds565x锁尾舵机,为什么插在接收机上不工作本以为是坏了,可我买了两个那个也是不转。。求解

网友A:
720us 窄频舵机只可接陀螺仪工作

网友:
720us 窄频舵机 楼上正解!!!!!!

网友:
565是窄频的!普通插口是不工作的,需要接陀螺!并且陀螺变成窄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us 窄频舵机只可接陀螺仪工作

谢谢新手了解点嘿嘿

网友:
没设置正确

网友B:
陀螺说明书应该有写先设置好舵机类型才能连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说明书应该有写先设置好舵机类型才能连接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