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云台如果单独使用,是否接上jr天线就行了?不加接收机 ...
5D云台如果单独使用,是否接上jr天线就行了?不加接收机?

楼主(2014-12-09):
如果使用jr
遥控器
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对频?

网友A:
不接任何外置,直接电池也能用,这问题,你去亚拓自己论坛回复的快,还专业而且都有现成的答案。

楼主:
在小岛找到答案了:先用您本身的接收機先對頻對好
再把衛星插到雲台控制板的SAT端子即可
記得進去Gimbal程式將控制改為衛星天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