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开源飞控产权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几个月下来大小炸鸡,各种调参pixhawk已经玩得很顺了。刚刚看到有一帖说p2飞控怎么怎么坑爹,我想玩了这么久,有些关于开源飞控的产权问题我倒是从来没问过。baidu“开源”,只说源代码是开放的,可以酌情修改优化传播,这是开源飞控有了广大的用户群的原因。也是因为开源,所以产品的价格一般也比较低,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一套原版的3dr pix也要小3000啊。我在雷迅买的pix,问了店家,了解到国内的apm,pix之所以这么便宜,还做工优良,都是店家直接从芯片、感应元件的厂家买回来自己组装的。看了3dr的官网,只说pixhawk是由px4项目设计,有3dr生产销售的。那么问题来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软件代码可以随便用,但硬件呢?3dr有生产pixhawk apm的特权吗?什么人只要买些元件就可以组装销售开源飞控?

2. 关于P2飞控,看到帖子里把他的调参,性能和售后都黑了一通,这个我无所谓的,看大疆被群黑早习惯了。但里面好像涉及到抄袭Mavlink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情况?

3.P2的硬件是不是跟PX4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软件代码可以随便用,但硬件呢?3dr有生产pixhawk apm的特权吗?什么人只要买些元件就可以组装销售开源 ...

额。。。什么我爸我**啊。。。。P2是不是用了arducopter的代码,改了当商品飞控卖,然后不承认用了apm的代码也不肯公开?他这样的飞控用的是啥地面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什么我爸我**啊。。。。P2是不是用了arducopter的代码,改了当商品飞控卖,然后不承认用了apm的 ...

不是这样理解的

apm用了mavlink地台协议
mavlink地台协议的信息,出现在了某个ID发的截图里,这个ID说这个是P2用mavlink协议的证据

我没有验证过这个是否属实
我一直在验证,用mavlink协议的飞控,就是开源的。

要简单理解给陪审团的话,你的理解算是对的。按照技术和逻辑的理解的话,是间接推论到一个关键的假设。

网友B:
天天来论坛,看了各位大神讨论,小白都不知选什么电控板了

网友C:
开源硬件指的是设计和原件什么的都公开的硬件,取得元件有能力就可以做。

要说3DR的特权,严格意义上说算有。因为只有他们生产出来的才能叫pixhawk和APM,别人做的没得到允许就不能叫这个名。当然你可以改个名比如叫miniAPM,APM2.8,APM plus,或者叫HKpilot。另外退一步讲,就算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叫APM,只要3DR不跳出来反对,倒是谁也没法说三道四。

mavlink什么的根本不用抄,拿来用就是了。而且协议本身也不受保护,想用的话完全自便。至于P2的mavlink问题,P2必须要弄个不兼容mavlink的协议因为它还指着地站和OSD赚钱。但目前看来jiyi根本没这个能力自己做通信协议,只能mavlink上套个套子,就被人嘲笑了。

另外就是把pixhawk改改拿去卖也没什么不行,只要按照版权的要求,你只要在醒目的地方写明白本产品是基于pixhawk就行了。现在核心的问题jiyi就说这个飞控是自主研发的。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类似核高基的补贴问题,也可能只是面子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以小人之心揣测出来的)。总之jiyi看起来是不打算承认这个事情。

所以就有一些人看不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开始喷。另外一些人就看不过这些人,明明用着盗版软件你有啥好喷的,you can you up啊,然后就互喷起来了。

------------------
诸如此类奇葩的商业模式在中国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习惯就好了。不好理解的话就想想居然有人收费给别人装系统,有人收费给农民工网上定火车票,立刻就释怀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源硬件指的是设计和原件什么的都公开的硬件,取得元件有能力就可以做。

要说3DR的特权,严格意义上说 ...

网友:
mavlink不光是协议哦,还有协议实现的代码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来论坛,看了各位大神讨论,小白都不知选什么电控板了

安稳点用minix吧,或者apm。。。人家xa、3dr好歹是有组织有研发能力的公司。P2都不知道算个啥,搞不好就是px4加个壳,这么便宜的价用了啥劣质原件你也不晓得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硬件指的是设计和原件什么的都公开的硬件,取得元件有能力就可以做。

要说3DR的特权,严格意义上说 ...

呵呵~起步阶段就是有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出现。好在毕竟都是开源的,不会严重到打官司的地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稳点用minix吧,或者apm。。。人家xa、3dr好歹是有组织有研发能力的公司。P2都不知道算个啥,搞不好就 ...

对啊..都一样的东西..还是apm或者pix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