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6m gps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09):
上图

以前一直用这种不带壳的6m gps。使用效果挺好的。但觉得pcb裸露不好看,于是买了这种带壳的6m gps

问题就来了。以前不带壳的定位后解锁起飞,定位效果挺好的。悬停超稳定。但是用这种带壳6m gps后在相同的体育场(开阔地),起飞后小部分情况打悬停可以定住。大多数时候打悬停就开始往一个方向走,而且是高速飘走。只有手动大幅度飞一下以后才能达到悬停的效果,或者在起飞前像dji飞控那样拿着飞机转几圈也可以悬停住。刚开始我以为是gps有问题,联系卖家又换了一个带壳的6m gps,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这问题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在apm上弄了要用外置罗盘了吗...

楼主:
用的外罗盘啊。相同的设置,不同的gps,不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apm上弄了要用外置罗盘了吗...

用的外罗盘啊。相同的设置,不同的gps,不同的效果

网友:
那,,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之前听你说觉得应该是GPS搜星不稳...你下次接地面站看一下HDOP那个参数...小于2再飞

网友:
个人感觉是那根gps金属杆造成外置罗盘不准,你可以对着正北方向试试装与不装金属杆的效果,估计装了金属杆,方向偏移很多,我也是看了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才试的

网友:
前天发帖问过同样的问题
貌似越来越锁不住了

网友:
我的是带盒的6mgps,没出现过任何问题,飞控恢复默认参数重新校准看看,

网友B:
以前的不带壳的罗盘是朝上安装的,带壳的罗盘一般是朝下安装的,你看下地面站里的指向,应该是南北对但东西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不带壳的罗盘是朝上安装的,带壳的罗盘一般是朝下安装的,你看下地面站里的指向,应该是南北对但东西反 ...

我看过了是对的。不然不可能有时可以顶住,有时顶不住的

网友C:
lz你这二个gps最大差别是内置罗盘蕊片一上一下,要在mp设定反向180度,不能直接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这二个gps最大差别是内置罗盘蕊片一上一下,要在mp设定反向180度,不能直接换用

这个我知道,设置没问题

网友:
吧壳子上盖拿掉试试看看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