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这样增加fet是否可以增加电流耐受力,降低电调温度(电子调速器)?

楼主(2014-12-09):
下图遥控模型车上的有刷电调,上面空了两个fet位置(如下图)

这个模型车的电调原配的是2S 锂电,现在我用3S(11.1V)也能跑,但跑了几下(估计加起来都没有1分钟),fet就很热了,打开电调看了一下,里面一共焊了4个fet,有两个空位(其它焊上的4个都是IRL3803)。

拍了一下照片,大家帮忙看看:
1、在这里是否可以增加两个同型号fet?
2、增加两个fet后,是不是可以增加电调的最大电流耐受力?目前这种fet是30V 140A
3、增加两个fet后,同样工况下,是否可以降低fet的温度?

网友A:
增加过后温度不一定降低,还有可能升高。。加mos并联还要看前级驱动功率够不够!

网友:
我觉得只要用手还可以摸 就不算热

网友:
加散热器,用风扇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过后温度不一定降低,还有可能升高。。加mos并联还要看前级驱动功率够不够!

谢谢兄台,请教怎么检查前级驱动能力是否够呢?

网友:
要检查两空位的元件是接在什么地方,有的电调前进档用的时间长,用4个场管两两并联。如果接对了当然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B:
能不能扩流还要研究下空着的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东西,很可能加MOS的话那个芯片也要加。真要加的话,最简单的,管子字面朝自己,最左边那个脚是驱动脚,量一下空位上的那个脚位和现有的管子有没有能导通的,如果有,说明这管子很可能是并联的,那么再测剩下两个脚是不是导通,如果都导通,那可以加管子。如果都测不通,要么驱动脚还有电阻需要加上去,要么根本不是做扩流考虑。
MOS热不一定是电流不够,也可能是驱动方式不合理,这样的话加得越多越烫。
另一方面,就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车用内转子的磁路可能和航模外转子不一样,同一个电调驱动外转子不热驱动差不多功率的内转子就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扩流还要研究下空着的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东西,很可能加MOS的话那个芯片也要加。真要加的话,最简单的 ...

稍后按照兄台的方法测一下

楼主:
我已经增加完毕,现在跑车电调的温度不怎么高,手可以长时间摸不烫手。就是11.1v下电机很热很热,看来电机还是过载了。标称11.1V 30000转这个电机,用在1/16的大脚上加速非常迅猛,但连续中速跑3-5分钟,电机就已经有100度以上了,甚至有小小的烟冒出来。

必须等一会才能继续跑。

网友:
可以直接加MOS ,这类管子对前级没啥要求,电压驱动型管子只对电压有要求,换同批次管子,数量多多益善,我干过这事,绝对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