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抗风吗

楼主(2014-12-09):
以前没飞过三角翼,想入一个z84,不知道抗不抗风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子风一吹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子风一吹就跑了

瞎说

网友:
Z84特别抗风,,因为速度很快,,只要不要把油门压的特别小,,多大的风也能爽飞。

网友:
Z84属于可快可慢,,可悠闲也可竞速,,特别好玩,,而且特别飘,,滑翔性能也不错,而且他的结构特别特别耐炸,新手也能随便飞,,哪怕从几十米的高空螺旋炸鸡,,也可能只是机头变形了一点,捡起来马上就能继续爽飞。

降落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关油滑翔降落的,完全没有丝毫难度,,底部粘一点纤维胶带防止磨损就好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抗风,大风天照样飞,顺风速度超级快。
另外特别耐炸。

网友:
抗风性确实很好的

网友:
z84的抗风,是同级别中的佼佼者,就是因为他的设计风阻小,所以抗风,速度快也是因为风阻小

网友:
只要不是狂风。没问题,正在爽飞中。

网友:
非常好飞

网友:
小飞机 大动力 台风天照样飞

网友:
飞过的人都知道,超级好飞!!

网友:
特别抗风

网友:
樓上各位都講得對,Z84 只要重心找得好是很好飛的.

网友:
新手一枚,整考虑玩玩这小飞机。打算用1806, 2200KV电机,9克舵机,D-10控。3S, 1500MHA电池, 5寸浆。可以不?需要装飞控么?

网友:
可以,不需要裝飛控.

网友:
总体说来飞翼的机型设计由于翼面积大,本身就抗风。另外,所谓抗不抗风,与飞行技术也是有关的。

网友(2015-01-22):
这家伙,是相当的抗风,今天成功首飞Z84,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