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才到的飞越电动起落架中这3根接线都是接什么的?

楼主(2014-12-09):
(无正文)

网友A:
接起落架收放控制板的。。收放控制板,就是一个电池降压电源+舵机延迟输出,管理升降和供电的。。

网友:
直接通过Y插接入你想要设置的接收机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起落架收放控制板的。。收放控制板,就是一个电池降压电源+舵机延迟输出,管理升降和供电的。。

这三根线,不知那两个是电源和信号线!

网友A:
中间是电源正,多个脚的是信号,另外一边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电源正,多个脚的是信号,另外一边是地

请问怎么多个脚的是信号?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插头没那个多的角,是黄的是信号。。

网友B:
果真是新手呀,记住了棕色负极红色正极黄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插头没那个多的角,是黄的是信号。。

哦,谢谢啊!

网友:
接收机上对印的符号是十,一,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真是新手呀,记住了棕色负极红色正极黄色信号,

真是新手哈哈,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多个脚的是信号?谢谢!

接起落架控制器的。

网友:
正极在中间,方向一同信号(S)和负极(一)位置会不一样。

网友:
线是直接插接收机的一个空闲通道控制这个起落架的

网友:
还有一个控制器没买

网友:
这个脚架不要控制器,不要听其他人乱说,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楼主要是买了控制器就悲剧了,一是下不需要,二是飞越那个控制器不是用来这款脚架上的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我想知道做个起落架是90度吗/能限位不?

网友:
插在接收器2档开关。

网友C:
这个起落架好用不?我也买了2个,还没有发货。。。起落架落到位的时候有虚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