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2212KV800带1147桨,S500的上反角机架,上3S4000mh的锂电。。

楼主(2014-12-09):
用的apm2.6飞控,不知道上狗台后动力如何,求解。。

网友A:
同机架,发给图看看,我的APM不好安装,电池没地方放

网友:
无图无真像

楼主:
狗还在路上,这能拿一卷焊锡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机架,发给图看看,我的APM不好安装,电池没地方放

把席梦思用海绵贴贴在架子上啊,然后把apm用同样方法贴在机架上,这样的动力如何

网友:
用2212不太够

网友B:
最次也要2216啊,这2212除非在1KG内

网友:
我用的也是同款机架,使用的是2212,980KV,电池挂下面尾部,使用3s5000毫安电池
带云台和摄像头,航线大约10分钟

网友C:
排除云台    电池和机架加一起多重?

网友D:
2212电机累了,后面升级困难,从电机能效比看。

网友:
电机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云台    电池和机架加一起多重?

没测过,不好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次也要2216啊,这2212除非在1KG内

换F4006电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电机累了,后面升级困难,从电机能效比看。

想换成F4006电机

网友E:
2212 帶 11" 槳太拼,小心無端翻機

网友F:
4006?什么电机,一般狗用2216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06?什么电机,一般狗用2216最好

F4006盘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06?什么电机,一般狗用2216最好

多少Kv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 帶 11" 槳太拼,小心無端翻機

还好吧,带11桨以来还没翻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成F4006电机

关键看你的机架重量,飞控系统重量,电池,航拍设备,预估总重量,再根据这个选择合适的能效比高的电机,当然电机价格会上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同机架,发给图看看,我的APM不好安装,电池没地方放

我也有这个机架
配置:
飞控+GPS:P2全套
电机:        朗宇2216
电调:        好赢天行者4合1 25A

这个机架不是有专用的电池架吗?放置在机架配电板下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带11桨以来还没翻过

是怕馬達太累突然不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个机架
配置:
飞控+GPS:P2全套

是有电池板,但是感觉不带云台的话,电池不是在重心位置,容易晃动

网友:
动力不够,会掉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电池板,但是感觉不带云台的话,电池不是在重心位置,容易晃动

很简单啊!放了云台的话电池略微往后,起到天平的效应不就完了?装好后自己用手平衡一下试试看,做个粗略的调整就行了啊!
不用非常精确的!飞控自己会计算平衡的!
就是起飞时会向重的地方略微偏移一些,自己用控打一下就行了啊!就像电直起飞时有地磁效应是一个道理!

网友:
航拍的话kv值越低越好

网友F:
f4006这种没牌子的便宜电机最好别用,炸了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006这种没牌子的便宜电机最好别用,炸了后悔

受教,下次打算买朗宇22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