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或900+轴距,6轴大家伙用什么飞控稳??

楼主(2014-12-09):
850或900+轴距,6轴大家伙起飞7kg左右,用什么飞控稳??
求指点,零度X4,大疆V2??可以么??

网友A:
放在地上最稳。。。

飞控都有自己特点,此命题无效。。
要稳都可以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地上最稳。。。

飞控都有自己特点,此命题无效。。

只是想求点建议,性价比高点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求点建议,性价比高点的飞控

永远的apm。。。新手炸了可以贵了哦。。。还是从精灵开始飞,apm开始调,一步吃到大鸡鸡,难

网友:
有新出P2 PRO 可以試試

网友:
金属悟空、A2、superX

网友:
pix吧,最具性价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