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 mini osd 可以用2303转换器升级吗?(已经成功升级)

楼主(2014-12-09):
在  @kenken 的指导下成功升级

今天在网上买了个刷机接口
想给我的osd 刷成泡泡老师的中文版
下载了泡泡老师的刷机工具及数据包+字库
2303驱动已经安装好
链接方式R\T交叉链接

点击读取

连接失败

是这个接口不支持,还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
不行 只能用ftdi

网友:
刷了后有什么好处 求教。。。

网友:
线接错了,还能刷吗3.3v别接,地线也没接上,还欠一个接脚DTR,在usb蕊片自己焊接

楼主:
DTR是2303上哪个脚?

网友:
查查资料,看看2303有没有dtr接口,没有的话是不行的哦

网友:
饭来张口,第2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DTR是2303上哪个脚?

第二个脚

楼主:
真是不懂,非常感谢!!!

楼主:
在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升级到中文2.4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连接2脚至dtr

成功刷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老师的指导下,成功升级到中文2.4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能从2脚引出线来,焊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从2脚引出线来,焊接高手。

让泡泡老师笑话了,引脚确实小,升级完轻轻一拉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泡泡老师笑话了,引脚确实小,升级完轻轻一拉就掉了

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仍旧接四根线,点连接或刷固及保存后,立刻按一下OSD上的按键,就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引那根线了。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