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相信高手在民间,A2电机悬停转速忽高忽低求解??

楼主(2014-12-09):
百度云附件:FLY040.DAT等

问题描述:六轴,6340电机,好盈50A电调,A2飞控,起飞重量14kg
以前这样的配置使用都没有问题,最近新装了2台,问题来了。
默认感度测试,起飞后,中立油门,飞机高度忽高忽低,通过视频可以听出,电机的转速时高时低。
降落时,油门稍微下拉一点(不到一格),飞机高度下降过快。
降低垂直感度至70,悬停转速忽高忽低的现象好转,但降落时还是不好操作,感觉油门过于灵敏。
一开始使用A2内置接收机,以为是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换了7008,又重新做了油门行程校准,还是一样的问题。
视频跟osd数据已上传,求高手帮忙分析,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配置的机器用了好多,有时候20kg都飞过,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基本可以排除动力不足的原因。

网友:
感度和重心要调整

网友A:
把你的机架结构,电池位置显示一下。可能重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机架结构,电池位置显示一下。可能重心的问题

今天拆掉负载,空机飞,又一切正常了。逐步加重量,加到一定程度又出现问题。。
很奇怪的是,同样的电机、电调、起飞重量,以前飞都是正常的。唯一的区别是现在是零下4、5度飞,现在怀疑是不是气温太低,电流跟不上。毕竟这个重量满载电流要72A。我满载用的是3块10000mah的电池,以前一直都是夏天飞。重心不平倒也有可能,我的电池是后下挂的,位置可能不对。

网友:
用棉布包下电池

网友:
你使用的电池插头,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