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X8电源选择

楼主(2014-12-09):
小弟有X8一架,虽然抗风很好,电但太费电。
电机
飓风2810kv750*8,现有4s
电池
8000一块,重量850g.飞行时间11分钟,4s10000安时电池890g.飞行时间12分钟,后自制18.5伏5s电池5000安时,重量790g.飞行时间12分钟,如果我换成15000安时4s.或5s电池,飞行时间是否常些?

楼主:
高电压只能增加动力性,高容量增加续航能力,但是它应该在一个范围內可行太高太低都不行,我的8轴重量不算云台,电池重量为1300g.最大重量3500克,电机最大载荷10400g.

网友A:
相同动力下,
有限

网友B:
电压高可以提高效率,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C:
看重量来说电池的c数太小

楼主:
哦,电池是40c8000.和25c10000,如果放电电流大,自然觉得有力量,但是续航能力,本来想换电机直接5010,想想不想折腾了

网友D:
小X8飞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实用性低些,如果仅仅10几分钟航拍神马的根本不行,除了抗风好,只能在电池和电机上找原因了

网友C:
你算一下你8个电机的最大起飞重量,然后乘以40%,这是x8通常来说比较经济的起飞重量,然后用空机架加电池的重量往经济起飞重量上靠。x8最重要的是电池放电c数必须要大,否则多大的电池上天都飞不了几分钟。

网友E:
感觉电机选择在斟酌。

楼主:
谢谢大家,确实电机有点不太适合,现在只能想办法弥补。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