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apm死活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4-12-09):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软件重新安装了,波特率也没有错,就是连不上电脑

求助大神!!!

楼主:
或者说连上数传一秒钟就断开

网友:
我以前连不上是因为APM的USB口松动了 要找一个角度才能连接上,虽然随便一插灯都是亮的  但就是连接不上。
也可以试试换个线看看
你这是第一次连接?

网友A:
板子烧录固件了吗

网友:
重新刷写BOOT试试 看看TS5A23157模拟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台电脑可以,一台电脑连接一半就不行了,一直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烧录固件了吗

烧了,就是某一天偶然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台电脑可以,一台电脑连接一半就不行了,一直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嗯嗯嗯,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最后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啊?

win7旗舰版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了,就是某一天偶然出现这种问题

飞行是否正常,板上LED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是否正常,板上LED是否正常

这么个情况,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连的,但是飞行当中led出现慢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个情况,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连的,但是飞行当中led出现慢闪情况

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嗯,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最后怎么样

两个笔记本,后来就用能连上的用了,另一个没有用了。

网友D:
会不会是3.3v烧了,我以前也试过连上一半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