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换9寸桨起飞就翻倒

楼主(2014-12-09):
请教各位,精灵1换9寸桨后起飞就翻倒,反复检查桨的安装发现没错,到底是咋回事呢?

网友A:
精灵1用9寸的,好像不行吧,会不会导致重心不稳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1用9寸的,好像不行吧,会不会导致重心不稳之类的!

为什么不行

网友A:
我查了下,精灵1可以使用9寸桨,所以收回刚才所说的话!不过,有个方法可以测试下:你将机头朝着一个方向,多测试几次,看看是不是每次翻到的方向相同!排除法的建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精灵1可以使用9寸桨,所以收回刚才所说的话!不过,有个方法可以测试下:你将机头朝着一个方向 ...

你和我说?我9443桨以此来就换精灵1上面了

网友:
我用9450都没事

网友:
我的精灵1(非自紧浆)换9寸浆效果还好,飞行平稳,留空时间略有提升。

网友:
油门要干脆利落啊,不能犹豫

网友:
我的精灵1

网友:
我的精灵1,起飞油门要干脆!

网友:
操作问题,和机器无关,她忘前倾覆你不会往后带点油门嘛!飞起来不就好了!晚上飞起来还是往一边倒下去,这就是硬件问题!也说明你起飞太犹豫

网友:
起飞往前翻就是重心问题,起飞左右翻就是软件或手势问题。

网友:
9寸没问题  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