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已选精灵2!求大神指路云台配什么!图传什么等等

楼主(2014-12-09):
由于本人刚从直机转多轴航拍!还是决定买精灵2!目前只买了裸机!手上有台狗2!是先配个一般的山寨云台?还是搞个好的!  目的是先试下航拍感觉!感觉好了准备换狗3+或者狗4。有什么好云台是狗2-狗4都通用的 !目前有Ipai2和4想拿来当屏幕!需要买什么图传可以兼容苹果平板? 小白求指教

网友:
IPAD 还是放弃吧!!!!
精灵都买了  就上个H3-3D  吧!!!摄像头的话  上个  黑狗3+  就OK了  图传   上那个创新科 600MW 的  新款   ,,显示器  建议  鹰眼旗舰版  OK,,,杠杠滴。。。。,,,

网友:
如果想iPad显示 就买个AV转Wi-Fi 但是有延迟 看你的实际需求了 云台要上就3D吧 一步到位 别白费力气再折腾了,图传鹰眼合金 我和创兴科600mw做过对比 合金图传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而且外观很好 还带了天线

网友A:
如果你要入鹰眼 单接收就足够了 我入了一个旗舰 现在还在后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入鹰眼 单接收就足够了 我入了一个旗舰 现在还在后悔.........

旗舰版有啥不好的地方吗,准备入鹰眼锐视,不知道选哪个版本实惠,价格差的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旗舰版有啥不好的地方吗,准备入鹰眼锐视,不知道选哪个版本实惠,价格差的挺大的

因为双接受觉得真心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