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特费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09):
今天把刚装好的450L测试了下,设定65%的油门,格式6s1400只能飞3分多钟,BB响就报警了,报警电压设定3.6v,原来这个电池飞sport可以飞7-8分钟的。
检查传动部分应该还是比较顺滑,震动还没有sport大。
刚接触轴传的不知如何调整,请教下各位达人!!!

网友:
功率都不同啦

网友A:
这样告诉你吧,我夏天的时候飞450pro最长时间飞11分钟 报警电压是3.5v 就在前几天飞450pro的时候同样设置报警电压3.5v  可是这个时候不到2分钟就报警了,查看电压都在3.9v上。所以我干脆不用bb响了,自己估计着时间飞应该没什么问题  落地后观察bb响电压为3.7v

网友B:
毕竟重一点,450L浮力感觉比450要大挺多的,把油门曲线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告诉你吧,我夏天的时候飞450pro最长时间飞11分钟 报警电压是3.5v 就在前几天飞450pro的时候同样设置报 ...

温度肯定有影响,不过应该没这么大把,我前2天还飞过sport的。
我看坛子上其他人的450L也不至于飞悬停才3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重一点,450L浮力感觉比450要大挺多的,把油门曲线调低点试试

浮力的确明显。
上空模式油门只有65%,应该很低了吧。

网友B:
所有电池都这样?试过电调进角跟频率了么?我富丽465,花牌6S1300,花牌2520,铂金50A,进角15频率24,正常航线5分钟,3D80%油门3分钟,落地基本都是3.8左右

网友C:
油门没有校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池都这样?试过电调进角跟频率了么?我富丽465,花牌6S1300,花牌2520,铂金50A,进角15频率24,正常航线5分 ...

电调进角跟频率用的默认值,应该影响没这么大吧,

据说460mx还比较省电,但是我还没有体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没有校正好

愿闻其详~~~
我的上空模式是65%直线。

网友:
同样电池我的3D 2分钟就BB响 不过我是用蝎子2520

网友:
估计是电能被转换成热能了?试试七楼的办法吧!

网友:
落地后查电压在3.7以上就行。

网友:
什么电机配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我的上空模式是65%直线。

从新校正一下油门行程~NORMAL 最大100%最小0%来校正,如果你换设备的时没有从新校正油门的行程或是没有把最高点改回100%校正,肯定就是以之前的65%为默认最大油门。

楼主:
亚拓原装 45x+460m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新校正一下油门行程~NORMAL 最大100%最小0%来校正,如果你换设备的时没有从新校正油门的行程或是没有把 ...

多谢,我检查下。

网友:
3D正常都只飞3分钟,不要大惊小怪,飞直机还挂什么BB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肯定有影响,不过应该没这么大把,我前2天还飞过sport的。
我看坛子上其他人的450L也不至于飞悬停才 ...

总之我现在估摸着时间飞   不好带bb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