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FUTABA 6303接收机油门行程的校准问题

楼主(2014-12-09):
如图,SBUS通道接电调信号线,PORT1口通过外部5V单独供电!

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后,接通电接供电!可电调没应该,只有间隔1秒的哔哔声,电调说明书上提示:油门通道无信号输出!

问,校准油门行程,这个接法对吗?为什么一直校不了?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接口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插错了

谢谢,是插错了!是接SBUS下面那个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插错了!是接SBUS下面那个口,对吗?

这个接收是第一次使用吗?之前使用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是第一次使用吗?之前使用正常吗?

以前在折叠H4上用过,正常!以前是NAZA V1飞控,现在用XA

网友:
插第3通道校准油门不是直接插SBUS接口的。

网友:
今天刚买来两个6303,特意过来看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