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MAX X8机架 么钱但是任性(已更新)

楼主(2014-12-09):
玩过250轴距穿越机 F450 飞越650 H4机架 精灵 飞越680PRO Y6 到 S800 EVO
就是没玩过X8结构的多轴。
看见MAX X8 450轴距 可以飞行15分钟,还是带GOPRO和云台的情况下瞬间着迷了
特此选购了AIR TM2213 KV920 X8共轴电机8个 带电机 电调 桨套餐
下面看图来装机啦

精致的包装

打开一看,整齐的说。。。。。。。。。。

可拆卸上下自锁桨,非常靠谱的设计
电机座纯白色。很有纯感、

上电机

2个机臂 的效果

4个机臂 非常有径呀。。。。。
先装个飞越云台和破狗试飞用、

角度完美呀、

上桨上盖子。。。。。哈哈

底部固定电池

整体装好。爽

装上LED 灯

机臂贴上膜。高大上不。。。。。

设备安装大概图

期待我的后续航拍视频 已上3H 3D 云台和GOPRO4 黑色
?firsttime=0

网友:
同是骚机,赞一个

网友A:
有没有机头罩单卖的?想买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机头罩单卖的?想买个

应该有吧,这个是配件,你问问看

网友C:
这架子,往前飞拍到的都是桨吧

网友:
赞一个,很骚的机器啊

网友:
桨容易入镜吗?

网友:
骚得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吧,这个是配件,你问问看

我就是想问,没找着问谁啊

网友D:
很棒!楼主的LED灯在哪买的,给个链接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棒!楼主的LED灯在哪买的,给个链接行吗?

看上去就是普通的12VLED灯带,自带双面胶的

网友E:
这机架不是TM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是普通的12VLED灯带,自带双面胶的

好的,谢谢。我搜搜X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不是TM出的吧?

不是的,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子,往前飞拍到的都是桨吧

拍不到桨,云台用铝柱下放,脚架比云台底一点,桨和云台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棒!楼主的LED灯在哪买的,给个链接行吗?

12v led灯一般模型店必有

网友:
头罩单卖不?多少钱?

网友F:
什么电池,一次上天能任性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池,一次上天能任性多久啊。。。

配置单上是 4s 6500毫安 50c 全部设备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