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魔友 路过进来看看 新手组4轴了!!!!!!!!!!

楼主(2014-12-09):
新手组4轴  以前飞过固定翼  技术 半桶水  现在组多轴  第一步 先组机子  第二步 云台  狗   各位魔友帮忙看下我的配置或有好的配置  给个 谢谢了   还有我想问下2轴云台  跟3轴云台  有什么区别    还有用哪种狗好   用什么图传     我上我机子 配置图了

楼主:
机子 还没买  这是自己的配置 草稿

网友A:
二轴三轴云台区别就在于三轴可以基于Z轴转动,二轴只能X,Y轴转动,刚开始二轴云台的可以用用,要效果的话直接上三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轴三轴云台区别就在于三轴可以基于Z轴转动,二轴只能X,Y轴转动,刚开始二轴云台的可以用用,要效果的话 ...

你看  那 架子  能上3轴吗  要是不信  能推荐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  那 架子  能上3轴吗  要是不信  能推荐个吗

这机器要上三轴应该需要把脚架价高..然后可能重心会变..需要调整...

那套电机套装还是挺超值的..不过具体带多重的东西我也不清楚..没用过...

网友B:
你玩过四軸沒有? 如果沒有玩过, 最好买个一体机來玩, 明白原理和手感之后才自裝飞机.
有錢的就上精灵什么的, 沒錢的, 平宜的四軸太多了, 选个大众化的就可以了.
不要急着自裝. 除非經驗較多或动手力好的.

网友:
应该先买个便宜的几架,飞好了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过四軸沒有? 如果沒有玩过, 最好买个一体机來玩, 明白原理和手感之后才自裝飞机.
有錢的就上精灵什么 ...

没有  我有套配置  你帮我看下   看怎么样
山寨的450架子 40块
2212 电机 4个240块 (LDpower)LDpower
电调 乐天20A  好赢的  49块一个
送3对浆
NAZA lite 飞控   350 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有套配置  你帮我看下   看怎么样    山寨的450架子 40块 2212 电机 4个240块 (LDpower)LDpowe ...

沒問题,你先买着。试下,玩下,不过要有准畧,有可能炸。
要知道沒不炸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問题,你先买着。试下,玩下,不过要有准畧,有可能炸。
要知道沒不炸的飞机。

飞机  已经飞了   有炸过小炸 现在只要不作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  已经飞了   有炸过小炸 现在只要不作就不会炸机了

那現在习慣了沒有?
要慢慢適應那手感.
还有, 当然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