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09):
SUPER X专业版,已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这是同一时间,油门位置和电机输出值:

可以看到,解锁后油门几乎在最低点,但电机一直在自动升高,几十秒后电机转速已自动升高到50%左右了,此时如果不立刻收停油门,电机还会无限制的上升!
另,也已校准遥控器中立点和正反舵!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A:
解锁后如果油门不在最低位会自动提速,不清楚这样设计的原因……

网友:
4楼能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后如果油门不在最低位会自动提速,不清楚这样设计的原因……

不对吧?上个XA我用一年也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是新入手的又一个!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别告诉我这是自动起飞功能!!

网友:
用的转接sbu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上个XA我用一年也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是新入手的又一个!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别告诉我这是自动 ...

不会起飞,只是慢慢提而已,飞不起来。

楼主:
没,FUTABA原厂接收机!

楼主:
这事儿厂家技术不出来给个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