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飞3D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这样设可以吗?

楼主(2014-12-09):
我油门设的是100 90 100
螺距设的是油门IN最低点是-10度
中间点是0度最高点是10度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还有是不是ST-1和ST-2都要设
我是设置在ST-2上的

网友A:
没问题,最好是95 90 95,一般设定三个档位。一个普通,一个普通3D 70 65 70 足够了,一个暴力3D!

网友B:
油门没必要这么高 80 一条线就好 螺距 +—10度 一条直线

网友C:
倒4面+倒航线过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4面+倒航线过关了?
没呢 准备先翻几个跟头玩玩

网友C:
至少模拟练熟了再玩哦,随时准备切熄火。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