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懒问下天行者1680和1900区别?

楼主(2014-12-09):
卖家说天行者1680和1900机身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机翼翼展不同?

另外我手头有银燕2820电机,老版好赢飞腾40A,几只12g银燕金属舵机,求飞过的朋友推荐这两个哪个好?性能飞熟悉后向FPV发展

网友A:
除了机翼尺寸不同其他没区别

网友B:
飞腾40a老版和新版什么区别?

网友C:
40A小了点。用4S电要60A。9寸桨。12G也小了。用17G金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机翼尺寸不同其他没区别

搜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腾40a老版和新版什么区别?

新版的贵?看参数并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A小了点。用4S电要60A。9寸桨。12G也小了。用17G金属齿

4S也要那么大电流吗?我之前用这个银燕2820和40A电调飞1.2米轻木3D机都没事儿呢,4S电。

想问下X宝上卖的2013新款大概380多的那种,是不是都没有做额外加强的?特别有是T尾变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4S也要那么大电流吗?我之前用这个银燕2820和40A电调飞1.2米轻木3D机都没事儿呢,4S电。

想问下X宝上 ...

FPV要的是安全。大容量电池挂飞机上一飞就是一个小时。你不想飞机出去了回不来吧?60A余量大,40A负载大。
能跑100公里车跑60公里那不是很轻松吗?

T尾的要加强,不想那么麻烦的直接死胖子或者鹰爪

网友:
1680 和1900 能穿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