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这是什么云台控制板

楼主(2014-12-09):
菜鸟一个,入了个两轴无刷云台,这是什么云台控制板,多少位的?还有接3S电池的时候图中红框那个元件发热,这是怎么回事,求大师赐教,跪谢了!

网友A:
  这个原件是稳压管 发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件是稳压管 发热正常

很热,长时间通电会不会烧了?

网友:
自己动手贴上3m导热胶,再粘上一小片散热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