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真那么难飞吗

楼主(2014-12-09):
模拟器上飞太难,太灵活了!问下各位魔友,真机和模拟器一样吗?

网友:
换不同机型试。

楼主:
都是单浆无副翼的啊!就是沒锤子机试试

网友:
模拟器好飞!要是模拟器飞不了还是多练练吧!省钱!

网友A:
你是什么模拟器?凤凰的话把模拟速度调到70左右先 100是太灵活了真机没那么夸张

网友:
刚玩都这样    你最少模拟器一个星期左右才能玩下真机
模拟器和真机  我感觉基本一样  不同的就是  真机要熟悉下
模拟器你不熟练的动作 做不来的动作  真机你就别想了  飞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模拟器?凤凰的话把模拟速度调到70左右先 100是太灵活了真机没那么夸张

原来如此,凤凰的,改成70稳多了,{:1_61:

网友:
个人感觉真机略比模拟器好飞,但是模拟器里悬停一定要过关,要不上真机就要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模拟器?凤凰的话把模拟速度调到70左右先 100是太灵活了真机没那么夸张

模拟速度在哪调整?

网友:
我没飞过模拟器,直接上的F47...6通是不是一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速度在哪调整?

系统设置 程序设置 物理选项卡

网友:
请问如果要练习模拟V977, 淘宝上买sm600模拟器
运行哪个软件和选那个机型最接近?

不能发新贴只好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