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mm轴距六轴方案 请大家围观指点

楼主(2014-12-09):
     设计这款机架是想搭载二个圆柱状的东西(卖个关子),除了圆柱状的东西外还要一些绳子(非拉线),设想是
1、***重量在3-4kg左右
2、电机用5010 290kv
3、电池用15000ma 6s
4、1755碳桨
5、30mm的碳管
6、40A的好盈电调
7、轴距1200mm的异形六轴机架,最大上18寸桨 碳板用2mm
  因为设计多轴没什么经验,也没人讨论。大家看下我的尺寸草图 希望指点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有好的意见被采纳 公司生产的时候你们一些折叠机。

楼主:
前几天大家发的“凶狠四轴”那个外形 我觉得有点意思

网友:
六轴还是用X型吧,结构发散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振动。
个人见解~~

楼主:
多谢 有考虑过,因为受电池位置的限制 只能采用这种结构来平衡 因为我要做内置电池

网友:
这样做中心版比较窄...会不会导致机臂固定的长度过短

网友:
没有看明白,好象斜角45度不对称呢?

楼主:
固定长度可能有点影响 不过大轴距和斜插可以弥补一些强度

网友:
为什么要搞成左右对称。为了好看吗?

楼主:
是对称的 连线经过中心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称的 连线经过中心圆

异形也是六电机对称的哦。你这设计灵感来自哪里。

网友:
5010电机+17寸桨+机臂+2mm的碳板  怕是超4公斤了

网友:
你是什么质量4KG啊?5010六轴+18”桨+1M2机架起飞质量4KG?不算电池么?还是携带负载质量4kg?

网友:
考虑到轴的固定,似乎内部空间不足以放这么大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