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了台250穿越 2204电机,LITE+GPS 起飞老是右转。各位大大来看看

楼主(2014-12-09):
一起飞航向有右走~遥控器什么的都是好的啊。稀奇来。谁遇见过

楼主:
忘记说配置。天地飞8X   250   2204电机  LITE飞控

网友:
带gps了么

楼主:
带了GPS,不过GPS模式和之态模式下都会这样

楼主:
就是起飞后悬停着,会慢慢的转头,到一定位置就停。 遥控的修正都关了的

网友A:
閲嶆柊鏍″噯鎸囧崡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閲嶆柊鏍″噯鎸囧崡閽

大哥,上人话。。

网友B:
我的250也是LITE,不过没装GPS。飞着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50也是LITE,不过没装GPS。飞着还可以的。

结果出来,是飞行的时候左右电机炸坏了点。外转子出问题导致的! 妹子的。银燕的电机不扎的啊。 炸鸡高度不到3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果出来,是飞行的时候左右电机炸坏了点。外转子出问题导致的! 妹子的。银燕的电机不扎的啊。 炸鸡高度 ...

还是得看炸哪里。
我一米多炸草地上,啥事没有。

网友:
调参软件上校准IMU

网友:
我的每次炸都是桨报废。桨都炸了一堆了。

网友:
这几天我每天在家飞,基本只能悬停。飞完一块电池就降落,不然老婆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