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vision+ 首飞 飞行途中手机APP数值变N/A

楼主(2014-12-09):
苹果APP,app store下载的最新版本。
正常飞行途中,手机APP上的三个数值(高度,距离,速度) 变成N/A,持续1秒左右变正常,短短的十几分钟出现三次。

我也是飞大疆的老手, 出现这个问题麻烦技术支持解释一下,是手机APP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在V+还未上市的时候,我就飞过蛋蛋,从未出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是,有时电量显示剩余时间变成--,过一会儿又出现,软件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有时电量显示剩余时间变成--,过一会儿又出现,软件bug吗?

剩余时间变--这点正常,没起飞的时候无法预估时间。

但那三个数值变N/A今天真吓到我了

网友B:
我只会出现停在地上 高度显示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出现停在地上 高度显示5米。。。。。

这个正常的,气压计定高10米以下误差都没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丢星了,做下屏蔽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丢星了,做下屏蔽就好了吧,

没丢星,可能只是APP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