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工问题

楼主(2014-12-09):
学生党,一个超级外行的木工手艺。
为了方便在寝室里做了一个桌子,但因为手艺及材料有限,桌面的两块木板厚度有一二毫米的厚度差,而且因为技术太差,木板边线锯不直,两块木板拼接处有宽度不等的缝。已经粘好钉好,重做是不可能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接缝补齐,至少可以正常写字。
现在我想到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环氧树脂自流平(桌面向厚的板一侧倾斜);一个是用原子灰抹平。迫于认识有限只能想出两种方法。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怎么能让这个桌子能正常写字,打字(键盘在不平的桌面上老会跷)。谢谢了。

网友A:
找块薄胶合板,或是密度板覆盖一层,

网友:
你当时应该要买个修边机的,这样就不会有缝了,然后就是刨刀活了,刨刀刨平
没工具的话,只能找块厚桌垫,pvc台布等等,就平很多了

网友:
用刨子刨。。。。

网友:
用混凝土再浇一层

网友:
盖块玻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块薄胶合板,或是密度板覆盖一层,

这因该是最简有效的方法。用那些原子灰,环氧树脂自流平等等方法即不会省钱也会的更多没遇到过的问题产生.

除非楼主想玩原子灰,环氧树脂,除非楼主感觉盖一层这种美感不适合自己。

同理,有朋友说找块玻璃也行。为了“美”,玻璃下可以找块桌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因该是最简有效的方法。用那些原子灰,环氧树脂自流平等等方法即不会省钱也会的更多没遇到 ...

好办法!!!

楼主:
盖一块!!!我怎么没有想到,谢谢了!!话说对实用主义者来说美感什么的都被已经被吃了~~~~

网友:
买块蒙桌子的胶板

网友:
白乳胶加锯末一可以补缝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