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新手问题

楼主(2014-12-09):
遥控器
升降杆是设置成推升还是拉升?哪个是正确的?我感觉操作起来都可行的样子

网友A:
拉升推降,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真飞机是拉升推降,航模也一个样。

网友C:
个人习惯,怎样都行,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拉降推升。

网友D:
标准的拉是升 可凭自己习惯设置,我用的就是推升

楼主:
懂了,谢谢楼上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