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 360拍摄自动控制 刚发错地方了 这里重发

楼主(2014-12-09):
有个帮传媒公司拍摄各景点360全景照片的长活 手动调节云台然后肉眼分辨两照片间的角度非常费力、消耗时间 所以觉得需要做一套云台控制系统
发射部分    按钮+单片机 +2.4G100MW无线串口模块  距离2.2KM
控制部分 无线串口模块接受  单片机

被映射到A2的F1-F3上的遥控器端的云台横滚俯仰航向3通道 通过接头导入控制板 由控制板决定是否直连Z15的横滚俯仰旋转 普通使用的时候 控制板负责控制Z15的 模式  抬头低头  摄像  拍照四个功能   随动和航向锁定模式  则听从A2的俯仰横滚旋转
此时可以正常使用云台 好处是不用第二个遥控器了  一个人一台遥控器 和粘在监视器上面的云台控制系统的几个开关按钮 就可以全部搞定
如果按下控制按钮中的360拍照按钮 则控制板进行自动控制模式 切断A2的三个通道改为自己输出通道舵量 来控制云台的旋转和俯仰横滚 并配合拍照 使之完成整套360照片如果在控制板上增加三个可回中的滑动电位器 则可单独整体控制Z15  可惜没时间出产品接头方面 使用了航空插头 挺精致的 其实最精致的是我上一个飞行器上使用的 很漂亮 简洁  两个插头中包含电源 3个遥控通道 和OSD视频输入输出线还有云台跟飞空之间的数据线
做的非常粗糙 请大家别拍砖   个人觉得把监视器拧在14SG上 比较完美

云台根部的绿色的接插头 是用来烧写控制程序的

控制视频:

网友:
ZI5的 自激 我算是领教了,请问,如果ZI5自激情况下拍摄,视频会抖吗,另外对你的DIY表示钦佩,你这样 的人才,月薪要过万了吧。 你是否可以将ZI5改成不用DJI的飞控也能单独运行、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有市场

网友:
能留个QQ吗,加你好友

网友:
先赞了  可否跟大师学习下

网友:
什么是“Z15的自激”??

网友:
不错的控制 系统 比大疆牛多了?说不定大疆都还没研发呢?就比LZ抢先一步了!!!

楼主:
Z15的自激  在快门高速的情况下 拍照看不出差别  但在视频中 有时候能看到频率较高的震动   拍照低速快门也会看出来   我在想是否是云台需要完美的重心调节 我再好好的调一下看看
QQ85031691 大家有机会交流一下
楼上的朋友 我这个东西也许看起来真挺牛的 其实没那么难 就是对云台的控制而已 大疆可能没兴趣做这块的市场
不过谁知道呢 也许我做成成品 卖500 或者2000也有人买 但也许根本就不值钱

楼主:
桨云台的视频输出  和摄像头的输出 分别用一个电子开关连接到OSD的输入即可  通过单片机使能电子开关 来选择让哪一路视频导通过来 我用了两个双向高频电子开关

网友:
先申请专利。楼主你懂的

楼主:
专利。。周期比较长 实用新型估计也要1年吧

楼主:
想不用大疆飞控 也不是一定不可能 问题是当可以脱离飞控的时候 大疆就会把控制协议之类的修改了。。。。
而且自己目前读到的多轴陀螺仪数据 和产生的控制数据跟A2的比 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想稳定的指示实际方位和记录旋转方位的关系 就有一定差距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强大,相当的强大!

网友:
始终坚信高手在民间

网友:
零度的云台 一键360度自动全景拍照  一解你后顾之忧

楼主:
我没用过零度云台    他的一键360一圈是设置成拍几张照片的  还是可用户设置的啊 这个挺好
另外他的360 有没有全景360  就是台头一圈 低一点头一圈  然后深深的低头 再一圈 最后垂直在一圈呢?
因为这样才可以合成假三维的 立体全景图的

网友:
零度的z1400和z2000都有一键全景功能,它们的设置是水平开始依次向下三圈各12张+垂直向下,共37张,可以完美拼接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