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烧录器怎么装驱动?

楼主(2014-12-09):
电脑是xp系统的,没有那种插上之后自动安装驱动的功能。。我也下载了驱动文件,一直都没有com口也是醉了。。。去年玩mwc的时候装过,一年多没玩不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A:
mwc烧录器??不就是FTD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烧录器??不就是FTDI吗...

是的。我把下载好的驱动文件放到文件夹里,搜索装驱动搜索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把下载好的驱动文件放到文件夹里,搜索装驱动搜索不到。

你试试直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