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航一个小时的多旋翼讨论

楼主(2014-12-09):
我最近有一个计划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悬停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多旋翼
现在比较保留的想法主要有一下几点。。
1.尽量使用效率比较高的电机(废话)。。在电机工作的时候不超过百分之50的负载,或者更低
2.选用比较低的KV值加效率搞的桨叶。。个人暂时计划是搭配15到17寸的桨叶。飞越的或者DJI的都还能忍痛接受。。没必要让我花几千块买一片桨叶吧。不过我看过几个往右做的都没有做到这级别大
3.这个是最后的重点,就是从新DIY机架。。。用较为简单的几根碳纤维管子(我看过很多超长续航的几乎无不是在机架上面下功夫,这样基本可以省出一个电池的重量,然后直接double电池)。这样一个计划的机架子并不会考虑抗摔的强度之类的,只会考虑结构的可靠

网上看过帖子好几个帖子,他们DIY的机架重量超乎想象。。具体的都忘记了,上次我用一个650的全碳纤机架好像是华杰的。。架子不怎么样,,,3506的银燕电机+中特威的30A电调+仿APC的1238的桨叶。。本来都是飞4S或者3s5000左右电池的。也就飞个10来分钟吧。突然我手一贱。。。放了一个5S 1万的 电池。。也是足足飞了35分钟低电自动降落。。。最后回压大概3.7+

我个人感觉,大续航的不一定是大机架,我在想小机架能实现没有,这样可以用小倍率的电池。也能直接省下非常多的银子。也许最大的工作都是在考虑整机的重量,甚至计较每个电机重。螺丝重。。大家都来出一点主意呗,给我贴一点实例呗,把你们看到的前辈的精髓告诉我。把以前看到的零零碎碎的都发上来一起讨论

网友A:
不是有人做出来了,85分钟,还是银线绕的。关键还是电池。

网友B:
楼主,你的3506的银燕电机多少KV ? 用5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人做出来了,85分钟,还是银线绕的。关键还是电池。

我也看到不止一个实例,久了都找不到了,希望大家能贴一点,我还好好总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3506的银燕电机多少KV ? 用5S ?

650KV的,,计划是不用这个电池的,一时手贱放上去的。。你又没有看到哪个帖子关于这个DIY超长续航没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650KV的,,计划是不用这个电池的,一时手贱放上去的。。你又没有看到哪个帖子关于这个DIY超长续航没有 ...

680KV,5S,35分钟,电机不会烫?没看到长航时的帖子,一般有个30分钟左右就不错了

楼主:
空机子30分钟不算难度的。。。电机不烫手,

网友:
长航时的build太多了,之前很火的一个老外视频,似乎85分钟吧

网友C:
这是我的41分钟的,全负载(三轴云台、狗、图传),空机怎么都得有50分钟上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369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41分钟的,全负载(三轴云台、狗、图传),空机怎么都得有50分钟上下。
http://bbs.5imx.com/bbs/ ...

楼主厉害,我细细研读再请教,你应该把你的机子剖析一下。。好让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