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四轴,APM,4225,1245桨,4S5100,无故侧翻炸机,帮忙看下LOG,能否分析出原因!

楼主(2014-12-09):
650四轴,APM,4225,1245桨,4S5100,定高无故侧翻炸机,请行家分析下LOG,能否找出原因!
起飞后关控测试失控反航成功后定高飞出然后就掉下来了!
日志压缩文件链接:
http://pan.baidu.com/s/1ntsSV37

网友:
看log 遥控器有问题

Err:Failsafe_Radio-1
Err:Failsafe_Radio-0

4分钟后油门剧烈波动 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 遥控器有问题

Err:Failsafe_Radio-1

感谢回复!
每次飞行离地习惯前后左右大幅度晃几下,并飞出几十米关控检查失控反航状态。一切正常后才放心飞远,哪知就下来!

楼主:
会不会射桨了,断两桨,但只找到一支插在土里的断桨!

网友:
啥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