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3D+iosdmini+TX600,飞行中图像雪花严重,那个大师给分析下?

楼主(2014-12-09):
精灵2+3D+iosdmini+TX600,飞行中图像雪花严重,啥问题呢?
在地面上测试都没问题,起飞后5米就会有干扰,图像波纹变形。用的平板接收天线(大疆mark2接收)+蘑菇头发射,大师给分析下?

网友:
有干扰吗

网友:
5M就有問題?
檢查下接頭、發射與接收是否在同一頻率下

网友A:
频率没对,开始我也是这样

TX600 飞600米ok,再远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没对,开始我也是这样

TX600 飞600米ok,再远没飞过

可是我拆掉桨叶在下面测试都很清楚呢?

网友B:
在地面清楚的是散射信号,你重新对频,换一个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清楚的是散射信号,你重新对频,换一个频道。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根据你的情况,应该是tx600的原因。

还没测试呢最近天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