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抖动求助

楼主(2014-12-10):
首先说明下,飞控,云台,osd全是用的xa郎宇3508,铂金30A,1355碳桨,4s5200电池

之前炸鸡云台,狗,机架,桨都坏了
然后全部返厂了,修好后一直没飞了
这几天没事就吧飞机装起来了,跟原来比也就是多了个osd
其他配置完全一样

因为原来是用3跟3+,最近买了狗4
一开始以为是重量不一样导致云台出问题,
昨天特意拿3+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样抖

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机身共振,还是云台有问题

搞了好几天,还是搞不定,所以只能上来求助大神了

这是刚入stella时测试的(阴天,银狗3)

这是后来拍的原片(晴天,黑狗3+)

这是今天下午拍的,振动很大(阴天,黑狗4)

这是上面那个抖动视频的黑匣子记录

网友A:
XA好像已经放弃STELLA用户了 我的歪脖子一直没解决

楼主:
不是吧。。。。。这。。。。真的假的啊

网友:
确实是被放弃了……那个奇葩的歪头……解决方式是预热………这比乔帮主还牛逼……一直在想是带一个电吹风到外场,还是带一个电热毯,或者带一壶开水给stella预热。

网友:
这个感觉是机身抖动的。你用手触碰云台,然后把机身向各个方向偏转,用手来感觉云台有没有震动,手一定要轻。

楼主:
那机身抖动要怎么解决?

网友:
好多狗  会不会是虚位导致的抖  看云台 换桨试试

网友:
帮顶,想的到的都试过了,会不会是感度稍微高了点?680的H要降感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好像已经放弃STELLA用户了 我的歪脖子一直没解决

哥们,问问,你的狗装到stella上之后会有虚位不?

网友:
模友们的电池都是一班的可怜啊

网友(2015-06-13):
找到原因没?我和你一模一样,有半年没用,这几天飞的样子和你的视频如出一辙。

网友(2015-07-17):
我的也是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