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25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10):
陆陆续续搞了快一个月,终于把CX250尾巴震动问题解决了……家里试飞悬停成功,但是很飘手感很差,刚才发现可能是循环螺距不够,打舵十字盘倾斜幅度太小导致的……K8设好了明天白天再试试……

现在几个问题请教模友们:
1、悬停时,小幅度***推拉油门,会甩尾,如何解决?因为是在家试飞所以没试猛推油门,只是很小幅度的***推油就会甩尾。

2、用的花牌3s 850mah25c电池 感觉悬停时间很短,没具体测过时间,调机阶段都是悬停个10几20秒就连电脑调K8,调个三四次单片电压就3.77左右了,是什么问题?另外大家飞250都用什么电池?

3、请教一下250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我的悬停油门曲线是0 50 70 螺距曲线一条斜线 最大螺距大概10°左右,以上两个问题是不是与我曲线不合适有关?另外摇杆曲线有必要调吗? 还有就是不知道这机能不能3d 求教3d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
补充一下 锁尾感度50

网友:
前半段油门曲线可稍大于 螺距曲线,使尾翼转速升高能锁尾。电池我用的花牌,可以的,悬停时间5分多钟,3.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