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sky X9d配X8r的输出

楼主(2014-12-10):
由于资料太少,发帖求教
X8r用sbus给飞控后云台的通道怎么实现,难道要再加个接收?

网友A:
X8R对频为9-16通道,sbus依然输出1-16通道,pwm的1-8就变成9-16通道,飞控接到sbus,云台接到pwm

网友:
二楼出真理,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R对频为9-16通道,sbus依然输出1-16通道,pwm的1-8就变成9-16通道,飞控接到sbus,云台接到pwm

好像明白了,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加群 303395499 我们都是X9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加群 303395499 我们都是X9D

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