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教买了M1的朋友,新版2.4G遥控器怎样?可以微调了?可以关闭打炮后坐力了?***

楼主(2014-12-10):
RT 谢谢!

楼主:
为什么发了以后主页不显示呢?

网友:
原厂控的功能勿期望太高……

网友:
不知道,待他人测评。

网友:
兄弟你也是老玩家了,踏踏实实的来买个好点儿的控吧,原厂不要奢求太多啊。

网友:
貌似后座力不能关闭 只是多了炮塔旋转速度控制  我也只是听说

网友:
楼主应该去问问淘宝卖家

网友:
貌似那个是摇杆的回中点微调

网友A:
据对岸一位W大大玩家评测说,恒龙新版的2.4G遥控器已经增加两项新功能。

1. 遙控器右边搖桿下方微调其实是可以调整直行偏向。如果将它扳到最右边再前进就会发现車会偏右,
    反之偏左。这代表说,对直线前进不滿意的话是可以用它微调的。

2. 砲塔转向已有比例操控, 大約3~5段變速。可以很慢速转动, 但是***和之前的一样。

至于能否关闭开炮后坐力,经查询W大大清楚,无法由遥控器关闭,只能拆下拔掉,不要接接收上面(CN3, PIN 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对岸一位W大大玩家评测说,恒龙新版的2.4G遥控器已经增加两项新功能。

1. 遙控器右边搖桿下方微调 ...

多谢丁姐!麻烦您核实一下,拔线以后,还有声音吗?多谢多谢!

网友B:
行进左右微调从早就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丁姐!麻烦您核实一下,拔线以后,还有声音吗?多谢多谢!

经核实。拔线后没有主炮的音效,因为音效和后座力是联动的,就像按遥控器下方的CAN按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进左右微调从早就有吧

据说新版的左右微调功能比较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核实。拔线后没有主炮的音效,因为音效和后座力是联动的,就像按遥控器下方的CAN按键一样。

多谢丁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