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老师给个四轴升级配置建议

楼主(2014-12-10):
H4机架 680 轴距,3508 KV380电机3S 11.1v2200ma电池30A铂金好盈电调,起飞总重大概1900g,配多大浆合适?大概可飞多长时间?以后换成4s 6s电池是否有影响?谢谢指导!

网友A:
3s起飞都成问题,这配置就是用6s的。

网友:
3S太小了吧  2KG内用3S吧

网友:
6S 一定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起飞都成问题,这配置就是用6s的。

谢谢回复!总重量大概在1900g,用1147浆,飞不起来吗?如果要用3s电池是不是电机用580KV的好一点?

网友B:
11吋?感觉像用牙签在滑龙船

网友:
我打算。。。。3508 KV700   12或13桨  4S5千

网友C:
6s 配合1447桨,或者1555就可以,上5000mah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水平距离起飞还有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吋?感觉像用牙签在滑龙船

更正一下:是1447浆,3S 电池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的水平距离起飞还有很远……

谢谢回复!现在是F450尼龙机架,已飞近两个月,想换掉电机、机架,换掉3s 5200ma电池有点可惜!才请教老师们3s 5200ma电池在H4 680机架,铂金30A电调,3508电机上能用不能用?能用的话可以上多大浆?大概续航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总重量大概在1900g,用1147浆,飞不起来吗?如果要用3s电池是不是电机用580KV的好一点?

...

1147?这电机最佳力效是6S 1555。你用11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 配合1447桨,或者1555就可以,上5000mah

支持本楼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是1447浆,3S 电池怎样?

680轴距的话,可以配到15吋桨,15(14)吋桨还没看到哪颗电机可以用3s的电池,而且依这样的架子,配置出来的重量,都在2kgs以上,所以还是用6s的电池比较好!

网友:
低kv你用3s更费电呢

网友:
这个kv只能6s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E:
3s飞不起来。这个帖子太搞笑了。0基础玩模型

网友:
照你这样说的话就只有换电机的,3s电池用10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飞不起来。这个帖子太搞笑了。0基础玩模型

别糟践老师这个词!搞清楚状况再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糟践老师这个词!搞清楚状况再放!

6S的电池贵,买不起。。。。3508就选700KV左右,3S或者4S电池,13寸桨或者12寸桨。包你飞得爽歪歪,不过450轴距机架用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糟践老师这个词!搞清楚状况再放!

哪句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F:
LZ建议您好好再看看前辈及大师们的帖子,像您3508  380KV   1555桨  6s  是不错的效率。我选择马达是这样,首先看架子最大能装几寸桨,大桨低kV,6s,是最高效率,留空时间最长。例如最大能装11寸桨,再选择马达型号,2212、2216或2814,再算设备重量,从中选择最适合的马达。还有要会看马达效率表,会对你有很大帮助。不知道我说的对错,自我理解和你分享一下。

网友G:
LZ,, 建议你看一下你买了的馬达的数据,, 都有建议搭配的,, 用多少S的电,, 配多大的槳....  通常低KV电机都是配大S,, 大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建议您好好再看看前辈及大师们的帖子,像您3508  380KV   1555桨  6s  是不错的效率。我选择马达是这样, ...

谢谢老师!收益了!实在不想浪费电池,两个月买了四块3S电池,现在一块2200ma的用在FPV监视器上,另一块2200ma准备替换天9控电池,按老师讲的配置正在选择配件!3s电池用在3508电机上的问题不再探讨了,直接用行不通!两块3S 5200ma的考虑重组再利用,不浪费资源!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建议你看一下你买了的馬达的数据,, 都有建议搭配的,, 用多少S的电,, 配多大的槳....  通常低KV电机都 ...

谢谢老师的提醒!配件选择中……

网友:
我以前4s 5000,飞7分钟,4S 1W飞10分钟,后来换成6S 5000,飞15分钟。6S5000电池和4S1W电池比,还是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