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mtt450组装调试新手教程

楼主(2014-12-10):
到手拆开包装,95%已经安装,空机安装部分很简单

这个头罩我最喜欢,小鸟的眼神贱贱的

把零件包剪开,倒进小盒子里

480X马达,450里面原配的12T斜齿,齿和轴平齐

转齿把轴上的平面露出来

转齿把轴上的平面露出来

把底板拆下来

从底板往上装,两颗螺丝别固定死

楼主:
继续

旋翼头插进去

主齿总成上面别忘了放一个铜圈

塞进去的时候,要往下按一点,有弹性的,放心大胆往里按

小齿盘的下面塞进去一个M2螺母,传进去一个长螺丝就能固定好主轴

固定主轴固定环的螺丝,让其上下没有虚位

调整电机的前后位置,锁死螺丝,多紧比较好呢?抓住电机,转动大齿,能感受到非常小的旷量最好,如果一点点旷量都么有,那就是过紧

尾波松开一个螺丝

如图插进尾管,孔和孔对齐

刚才取下的螺丝还原,上下两个螺丝取下

上垂尾,注意加垫片

传动轴的一侧,缠几圈透明胶,这个部件,大概在轴传杆中央就行

注意透明胶的方向,塞进去

插到底,应该露出这么多

这两个件的前后关系

尾管固定座上几个螺丝松开,就能插进尾管,尾管上的缺口,面向自己

楼主:
继续

装上尾桨,注意转动方向,这个角度是逆时针的

魔术贴带刺的那块,粘在电池板上

这个小东西

是粘在这个位置的,保护头罩的

电装的插接方法
RXC接尾舵机感度通道(futaba5),RXB接螺距通道(futaba6),RXA红接ELEV升降(futaba2),黑接AILE副翼(futaba1),黄RUDD尾巴(futaba41舵机是后面那个,2舵机是左前,3舵机是右前,4(或者写RU)是锁尾舵机,电调插接收机的THR通道(futaba3

球头如此安装的易碎臂上,上胶上螺母

K8设置卡,宽频舵机手动测试选项,插舵机找到中立点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在这个界面舵机也会回到中立点,

如此方向,套上舵机臂,上胶上螺丝
尾舵机不需要装胶套,装了就过高了。
380/420机型 推荐值是15mm,1295里面配的红单臂最外孔是15mm,次外孔是12mm
1102里面配的白臂最外孔是16mm,次外孔是13mm ,白臂红臂不能混用
325/360机型 推荐值是12-13mm

尾舵机在中立点的时候,尾桨如此,平齐后尾拉杆拧进1-2圈

如果没有设置卡

尾舵界面 宽频(1520us)舵机选第一行9254开头的,窄频(760us)频选第二行9251开头的
如果不清楚宽窄,问卖你舵机的人
再把下面的两个值改成50
好了,可以插舵机了
DEKO6125/5125就选9251那一行

三个斜盘舵机安装

舵机拉杆,如图控制露出长度10mm

球头扣用A面扣上,B面向外

楼主:
继续

一些布线,这个是练习用的,所以布的很随便,高手无视

BB响粘在这个位置,不影响头罩的安装

机体完成,下面是K8的调试

楼主:
继续
通电、对频,插USB
进入设备调试阶段t8fg14SG为例,LNK菜单
model type: type helicopter
swash H-1
system 看你什么接收机了
reverse thr反向,其他的看情况,我是elepit也反向
fail safe 除了thr全部保持hold THR切熄火 然后长按pos
thr cut 所有模式,pos 0%sw:SF  THRO 100%
MOL菜单condition3D模式,参考遥控器说明书
我是用的SE开关,看个人习惯
PIT CURVE 普通模式34100一条线
3D模式 0-100一条线
THR CURVE普通模式 0-100一条线
3D 模式,不定速的话先80-60-80 老手无视
定速 70一条线,具体看配置参考电调说明书
THR HOLDACT OFF
GYRO菜单:参考遥控器说明书,如果搞不定,锁尾感度在电脑上,定死50-55的样子

新手推荐参数,风格越往上越像大机,敏捷越往上,滚转越快

点博士帽,如图改动

右方如此选择,如果搞不定控,就不要改,还是选通道0,下图的增益调55

点博士帽,如图改动

点安装

LNK菜单,用sub-trim微调,把左边三项调成0

推螺距,应该三个舵机一起往上,如果不是,反向某个舵机

在这个界面先调右边的上下左右键,让十字盘和主轴垂直
然后按左边的螺旋总距按钮,使桨夹的上表面在一个平面上

电机线拔去至少2根,然后切3D模式,桨上装电子螺距尺,油门推到顶和低
螺距的差值在24的样子,如果不够,加大这个值,反之,就不说了、、、、

桨和尾管对齐,点开始位置和测量,两者的螺距差值要8,如果不够增加这个值

在这个界面尾舵机自动归中,宽频舵机选第一行,窄频第二行
尾桨0螺距平齐,如果不是,调尾舵机拉杆

退出这个界面,机头向右,尾滑块应该自动向右,如果不是,点这个反向按钮
然后控上往右打,尾滑块应该往左,如果不是,控上开关反向。不会就看遥控器说明书
然后左右打舵,再调整上面两个值,使得既不顶死,又行程尽可能大
如果值大于120,舵机球头往外一个孔,如果值小于60,舵机球头往内一个孔
点完成就OK了!!

教程过于粗略,需要您动动脑筋小折腾一下,不过这也是航模的乐趣所在

网友:
技术贴,图文并茂!

网友:
造福新手啊,还带安装教程,K8调试教程,帮顶!

网友:
帖子太详细了,需要申精啊
帮顶了
对于新手太有用了

网友A:
请问舵机是富力提供的吗?想买了装在土豪金X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舵机是富力提供的吗?想买了装在土豪金X3上。

这里不谈买东西,哈哈

网友:
帖子非常好

网友:
排出广告成分 是个好帖

网友:
顶 !达普忠实 粉丝

网友:
哎呀,楼主难得发帖,发帖必是精品!
一直用达普电池飞450,电池确实不错。

网友:
应该加精!!!

网友:
頂一下.有广告之疑.但不失为好帖子.

网友:
技术贴,学习。
顶一下

网友:
首先代表alz谢谢组长   再次本人再谢谢组长点名~

网友:
辛苦了,谢谢组长,技术不错

网友B:
楼主细致、诲人不倦…………

敬礼!

网友C:
很详细! 唯独没有说明十字盘最高和最低怎么调平,我也没找到,因为点到那一项十字盘不能动。可否说明一下?,Gpro 里反而很好调!

网友:
看着貌似不错。。

网友D:
辛苦了。

来自青岛的问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了。

来自青岛的问候。

又是几万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 唯独没有说明十字盘最高和最低怎么调平,我也没找到,因为点到那一项十字盘不能动。可否说明一下 ...

随便飞飞,莫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细致、诲人不倦…………

敬礼!

不加上教程,估计要被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几万公里?

有指标啊

网友(2019-03-26):
我装机会请教你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21-05-25):
顶,留下足迹预仿日后年时巳高成为高手时忘记如何组装450,

网友:
组长威武

网友E(2022-04-13):
轴传的振动 可怎么破 尾管里面都塞了两颗轴承了 还是震的嘛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传的振动 可怎么破 尾管里面都塞了两颗轴承了 还是震的嘛手

拆掉尾桨夹,尾管还震动的话,那就是传动轴微变形,换一根传动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