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挖机控制部分求助?大挖机加工制造中、、、

楼主(2014-12-10):
本人想做挖机,计划行走和旋转用电机,液压臂和挖斗采用液压控制,舵机控制换向阀。但是,对电器控制部分还是吃不透,都需要哪些电器元件及规格型号,怎么接线,望大侠们给说道说道。谢谢!

网友A:
你好,这个要看你是想直接用遥控器,还是使用控制板的,控制板的话可以编程直接输出PWM信号控制舵机也可以设置输出正负输出控制电机,另外也可以配套PSP手柄做控制,但是主要还是需要编程,当然现在淘宝上面也有中文简单编程的,你可以去看看。另外就是用遥控器,直接买一个板控即可,按你现在的话,方向需要2通道,平台选择,大臂上下也需要两通道,还有小臂,挖斗,你应该需要买一个6~8通道的遥控器。电机部分可以使用电调,舵机部分直接插接收机即可。还有,遥控器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买模块,接电源,电位器即可,不是成品的遥控器,不过价格也便宜很多,这个看你自己选择,当然了,如果你想直接买什么电阻,集成芯片去改的话,这个我就不会了。。。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要看你是想直接用遥控器,还是使用控制板的,控制板的话可以编程直接输出PWM信号控制舵机也可以 ...

谢谢你,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想用遥控器控制。

谢谢,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

谢谢,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可以并联,我的玩具挖机就是这样改的,6电调供电线并联接一个电源,信号线有人说只留一个供电,其他电调把红线剪掉,我没剪,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想用遥控器控制。

你好,是的,不过关于方向控制你还可以使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这样对于履带或者说坦克这种靠左右速度比控制左右转弯的车辆会好一点,操作也更觉得,混控就相当于,你只使用一个摇杆,往上,车辆前进,往后,车辆后退,往左右,车辆也左或者右定点旋转或者原地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的,不过关于方向控制你还可以使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这样对于履带或者说坦克这种靠左右速度比控 ...

这样讲,感觉混控确实不错,谢谢“合约达人”
本人有部分设备,如若需要加工小件,尽管说,免费加工就当感激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讲,感觉混控确实不错,谢谢“合约达人”
本人有部分设备,如若需要加工小件,尽管说,免费加工就当 ...

无视我

楼主:
没有没有,你看需要加工什么小件尽管说,给个图纸,能加工的话加工好后物流或快递给你发过去,你自己付运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你看需要加工什么小件尽管说,给个图纸,能加工的话加工好后物流或快递给你发过去,你自己付运 ...

那先谢谢了,我的还没开始做呢!祝你的挖机早日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讲,感觉混控确实不错,谢谢“合约达人”
本人有部分设备,如若需要加工小件,尽管说,免费加工就当 ...

那就先谢谢了,呵

网友B:
这是我弄得,需要帮助请交流

网友:
请看我的贴子,有说明需要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弄得,需要帮助请交流

先谢谢了

网友:
客气了,互相交流

楼主:
再次感谢“合约达人、lzy00225、13280966808、seibu”等众多高手的关注和指导,现对控制部分了解的差不多,但还是担心在做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仍需要学习,也望各位大侠继续关注和指导,帮助我顺利完工。
计划:
控制部分:选用fs-9通道,总结了做挖机的高手们,选择FS的较多,我选择主要是觉得性价比高。
液压泵和换向阀自己加工,液压缸买不锈钢气缸回来后改装(不知道能否成功,失败的话再定做),履带线切割、履带链接块还未想好(链条或加工),机械部分自己加工。
图纸:是“不死心”分享的“利勃海尔R984C挖掘机”经过多方面修改后的,至今还未修改完。

楼主:
已加工好的

控

大臂座

大臂座

挖斗

挖斗

小臂

小臂

网友C:
履带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好,价格划算也好看,我买过弯板链条才发现有现成又便宜的履带

网友D:
学习中,希望楼主不断更新制作过程及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履带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好,价格划算也好看,我买过弯板链条才发现有现成又便宜的履带

这个尺寸挖机较大,伸长后总长大概1.5米,宽度400多mm,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合适的履带,你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希望楼主不断更新制作过程及细节

尽量弄全面了,我也是边干边学习,坛里有好多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挖机较大,伸长后总长大概1.5米,宽度400多mm,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合适的履带,你在哪里买的?

买现成的履带完全可行,984的履带本身就是比较窄的

楼主(2015-01-09):
挖斗做好了,发上来

楼主:
大臂做好了

楼主:
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到时候还需要您多指教。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网友E:
不应该先做好伸缩缸 或者算好行程在做大臂么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弄得,需要帮助请交流

我是新手,也在摸索做挖掘机中,还望多指教啊。目前油缸不知道如何选型,大家都是在淘宝买的么?还有就是电控系统,一窍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新手,也在摸索做挖掘机中,还望多指教啊。目前油缸不知道如何选型,大家都是在淘宝买的么?还有就是 ...

都淘上买的
电控简单
电机,电调,遥控,接上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先做好伸缩缸 或者算好行程在做大臂么 ..

液压缸行程计算好了,但是还没有做出来,正在想液压缸的方案,没米惹得祸。

楼主:
起初我搞不清楚电控,买了一堆回来组装,就觉得比较简单,但是要深度搞清楚就不太容易了,需要学的东西就多了。只要舍得钱,多买点试试就会了。

网友G:
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希望能看到楼主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希望能看到楼主成品

有道理,谢谢关注

楼主(2015-05-04):
最近不太忙,继续ing

网友H:
求教一下,我用的12v5ah的摩托车电瓶,不知道用什么摇控可用。性价比高点就好,本人小白,想做给儿玩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教一下,我用的12v5ah的摩托车电瓶,不知道用什么摇控可用。性价比高点就好,本人小白,想做给儿玩的。谢 ...

你看一下:成功改装童车(更新了载人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004&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人,发份图纸给我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424&extra=page%3D1
我是参考不死心的设计,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最新进度,底盘焊接完工

网友:
我也是来看高手制作的

网友J:
电路,会者不难,难者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会者不难,难者不懂

估计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我以前看别人做,感觉自己懂的差不多了。也开工了,可是做的过程遇到很多问题,最近被电路难住了,接受机插上ubec灯亮,可一插舵机接受机就烧了。第一次我还以为买的接受不行,第二次又烧了,我问店铺怎么了,说可能是ubec不行,我量过是5.6v呀。准备邮回去让人家给看看。烧一个几十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挖机较大,伸长后总长大概1.5米,宽度400多mm,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合适的履带,你在哪里买的?

这个尺寸绝对霸道。一般的好像只有250MM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履带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好,价格划算也好看,我买过弯板链条才发现有现成又便宜的履带

履带你买的几公分的,我好像只看见最大7公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淘上买的
电控简单
电机,电调,遥控,接上就搞定

我的淘宝上看的,驾驶室包含平台和大小壁铲斗做好了的一共1800。

网友(2015-07-08):
线切割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2015-09-01):
换向阀怎么控制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要看你是想直接用遥控器,还是使用控制板的,控制板的话可以编程直接输出PWM信号控制舵机也可以 ...

你好,请问假如要用遥控器控制比例电磁阀应该怎么实现呢,怎么来接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好,请问假如要用遥控器控制比例电磁阀应该怎么实现呢,怎么来接线呢

我以前的想法是使用一个舵机的电路,电位器作为传感器(可以接在需要比例控制角度的设备上又或者直接打在中心点),而输出的电机正负极,直接分成2路控制(从电路的电源正取一个公共端,任何从原来电机的正负极那里直接接出来(比如原来的是:A/B两点是电机的输出端,那么从正极取一公共端,这样就有两路控制(A+正极)(B+正极)这样在电位器处于中心点是,遥控器摇杆打在中心点时两路都没有输出,打上时一路输出比如A,打下时A关闭B输出。然后呢利用这样的原理就可以单独接两个小型继电器,用于控制或者改装成其他需要的产品。(不知道你是否看懂,下面给你手画一张图,大概的意思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想法是使用一个舵机的电路,电位器作为传感器(可以接在需要比例控制角度的设备上又或者直接打在 ...

感觉不太懂,本人对电路还需要学习学习。不知你这个说的是我的意思不、?我意思是是需要用到工业用的比例电磁阀(是可以换向而且可以控制油路快慢而不只是单单换向),平时这种电磁阀都是工业用的都是有专业电路板板控制的,我现在想改为用我们模型遥控器控制应该怎么接线呢?类似这样的阀

类似这样的工业阀

类似这样的工业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教一下,我用的12v5ah的摩托车电瓶,不知道用什么摇控可用。性价比高点就好,本人小白,想做给儿玩的。谢 ...

富斯9  有个济宁大神就是蓄电池做电源 还能当配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