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麻烦大湿指点

楼主(2014-12-10):
这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啊?

网友A:
四个电调重新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调重新校准了吗

都重新校准过了油门行程

网友A:
看你机架好像放的不平

网友B:
单独校准,然后再代码里再校准一次,这个差太多了,是出问题了,不过还是先把机器放平,校准下A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机架好像放的不平

额  那时候是放在脚上的  之前放地上调了加速度 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校准,然后再代码里再校准一次,这个差太多了,是出问题了,不过还是先把机器放平,校准下ACC吧。

校准了ACC以后也一样...现在在研究怎么用代码校准...

网友C:
pitch, roll, yaw 中立点要用控里的Sub-Trim 先调中立1500。
再用End-point 调到低1100,高1900。

网友B:
把这段代码打开//#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 activate,然后写几飞控,断开连接,给飞机上电,完成上电电调自检过程之后,再连接参调,把这段代码关闭,再写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tch, roll, yaw 中立点要用控里的Sub-Trim 先调中立1500。
再用End-point 调到低1100,高1900。

调了以后有点改善 但是一起来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段代码打开//#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 activate,然后写几飞控,断开连接,给飞 ...

因为是在TB一套买的  他说飞控已经调好了...给了一段代码我,不知道要不要重新写进去

网友:
起来就翻不一定是油门行程的问题,飞控检测到这状态变化,是会自己加减油门的,多半是感度问题。看视频慢慢在GUI里边调整PI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以后有点改善 但是一起来就翻了...

MWC 不至于那么难调容易翻, 机架太软或PID调不好起码还能起飞晃一晃..
加油门立马翻, 那就简单了, 浆方向错了,马达方向错了 3,9,10,11弄错了.
记得PP大师早期有MWC的新手教程视频, 最好看下吧..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刷的德版的固件,是要改gyro的方向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我先试试 刚上手 要看很多东西 得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