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精灵V里面的5.8G接收机和遥控器换成2.4G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精灵2了

楼主(2014-12-10):
把精灵V里面的5.8G接收机和遥控器换成2.4G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精灵2了。有谁把精灵2给拆开过。

网友:
不行,中心版的接口有些差异的,不过要上h3_3d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卖掉吧再买吧

网友:
这样折腾还不如出旧换新,要不然从你动手拆机还东西的那一刻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网友A:
2V的图传是2.4G的,同频干扰。
昨天还有个要拿对讲机天线替换遥控器天线的,怎么总有比我还新的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的图传是2.4G的,同频干扰。
昨天还有个要拿对讲机天线替换遥控器天线的,怎么总有比我还新的新手啊{:1_ ...

V的蛋蛋不要了。已经被我拆了。所以中继也拆了。

网友B:
你好,看见你的帖子说2V的蛋蛋拆了。要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看见你的帖子说2V的蛋蛋拆了。要卖吗?

蛋蛋 都被我解剖了,

网友C:
老婆穿了明星的服装不会变成章子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婆穿了明星的服装不会变成章子怡的

还是从新弄个6轴的吧~~~

网友:
折腾完了就不要再玩这些入门机了,直接diy 6轴机了,想要改装什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