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特威电调设定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4-12-10):
本人有一个中特威 AL40A 电调,使用GT3C 枪控和接收器,配对已成功,但发现最大油门可以设定,但最小油门不能设定到空档处,只能推到倒退档电调才会提示设定完毕。一开控电机就开始转了,无奈之下求助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下此电调如何设定油门行程,谢谢

网友A:
鉴定你这个电调是双向电调,需要设置3个点,按理设置行程如:最大油门然后最小油门,然后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定你这个电调是双向电调,需要设置3个点,按理设置行程如:最大油门然后最小油门,然后回中

如何设置3个点呢,设置了最大油门,最小油门,回中就不会自动确认了,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3个点呢,设置了最大油门,最小油门,回中就不会自动确认了,望大侠指教

你先检查一下遥控TH油门微调有没有在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遥控TH油门微调有没有在中立点

我也遇到这问题,我新西达80安双向电调用枪控玩船,想请教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