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300小鸡鸡上4S实测,增加折叠和电调布线图

楼主(2014-12-10):
一直觉得2200MAH对250-300机架的重量占比太大,小鸡加上FPV后,整机重量一般在500-750G了,1300-1500MAH的在飞行时间时间上欠于,一直想试试4S的条件,今天简单测试了一下,供大家参考。简单说,在使用FUTABA   T10  油门在不到第3格已经可以悬停,油门响应和飞行姿态个人觉得比3S在2200时要好很多,时间紧迫还没有细调PID,使用CC3D默认参数飞行。
1、机架,300级
2、全重662G
3、ESC,EMAX12A,挑出正极,不使用原BEC
4、电机,KV,图片很清楚
5、桨,QF仿HQ6045
6、电池,富力1300  4S  ,因为灭有标签,是寻求厂家支持得到(不做保证),放到2.9V可以冲进1480MAH,放到3.5充进1380MAH
7、使用单独BEC给飞控供电飞行时间,办公室悬停,2.9V,9分12秒
                               3.5V,8分20秒

应要求,增加电调布线和折叠图

网友A:
好奇幻,硬是没看到电调藏哪里了~~还有接收机就看到天线没找到主体~好厉害

网友B:
上4S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C:
电池是几S还需要问厂家?

网友:
真不错的小飞机

网友:
450直升机脚架 不错

网友:
飞机的样子有种怪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幻,硬是没看到电调藏哪里了~~还有接收机就看到天线没找到主体~好厉害

接收机在MOBIUS下面,贴在板子下面的,电调在上板的下面,飞控头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4S电机受得了吗?

实测的,KV15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几S还需要问厂家?

容量不清楚

网友C:
bec不用,超压也容易挂,建议把7805吹下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不用,超压也容易挂,建议把7805吹下来,放心。

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看着好有个性。。。

网友D:
银燕12a的电调支持4s?不会吧

网友E:
请教为啥不用原bec

网友:
一直用2204KV2300飞4S1700,5寸桨,妥妥的。

网友:
银燕的可以4s?

网友:
请教为啥不用原bec+1

网友F:
为啥两个电机正装,两个电机反装?

网友:
一套下来多少 money?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12a的电调支持4s?不会吧

把功率控制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为啥不用原bec

原12a电调的自带1A线性bec,加上4s后,担心mos发热,大油门功率拉低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两个电机正装,两个电机反装?

区分,降低扰流,方便折叠

网友G:
这个折叠架子使用方便吗?能不能上几张电调的布局安装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折叠架子使用方便吗?能不能上几张电调的布局安装照片学习一下,谢谢

已经更新布线和折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布线和折叠图

看到了,谢谢